[求助] 栅极驱动

楼主(2020-05-23):
请教各位,因为数字逻辑输出无法直接连接到功率管上,需要驱动,想问问如何计算需要多大的驱动呢

网友:
工作频率和响应时间吧

网友:
如果功率管是MOS的话,它的输入电容非常大,标准数字逻辑门根本输出不了这么大的电流,所以功率管栅极的上升下降时间非常大,增加驱动级管子的W或者finger,直到达到你想要的上升下降时间。(你没给出具体数值,就别期望有人给你算出多大的驱动)

网友(2022-01-06):
有专用的栅极驱动芯片,看楼主的意思是怎么选择栅极驱动芯片,定性的看电流越大,功率管导通时间越短,工作频率越大,选择标准,要按照功率管的参数来选择,里面有输入电容,还有导通需要的电量Q来计算,t=Q/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