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带隙基准的STB仿真

楼主(2020-05-23):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brokaw带隙基准,在仿真环路增益时,仿真出来的结果如下图,为什么相位是从负180开始的,而且带宽只有30多K呢?是我的工作点没设置好吗,还是我的仿真方法错了呢?谢谢各位啦!!!

网友A:
看看左边ptat电流,是不是接成正反馈了

网友B:
电流偏置没有启动电路。
brokaw结构你搭错了。是类似于ibias设计的diode连接。你用PMOS去驱动,你也看见了nA级别电流,正常工作时,你见过谁这么用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偏置没有启动电路。
brokaw结构你搭错了。是类似于ibias设计的diode连接。你用PMOS去驱动,你也看见了n ...

nA级别电流的那个管子是用来构成反馈回路的,因为电流小,所以工作在亚阈区。还有请问暂时没有启动回路会影响环路增益仿真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左边ptat电流,是不是接成正反馈了

应该没搭错吧,是负反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搭错吧,是负反馈

你再看看ptat怎么是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看看ptat怎么是负反馈

解决了哈,ptat电流是负反馈没错,是因为射随器和vref处都为高阻抗节点,所以电路不稳定,在射随器加一个大电容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en , this is worth of looking.

网友:
电路结构挺奇怪的,从结构看题主是想从Vref>>右边的三极管电阻支路>>NMOS>>Vref构成反馈环路,采用这种反馈有什么好处?如果没有为什么不用最原始的结构先仿真看看;另外核心部分是不是也有个类似的环路存在需要考虑的地方呢?
建议在Vref处仿真看看,也可以把右边多余的支路去掉看看

网友C(2021-01-10):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哈,ptat电流是负反馈没错,是因为射随器和vref处都为高阻抗节点,所以电路不稳定,在射随器加一个 ...

你好,请问一下高阻抗节点什么意思,为什么高阻抗就不稳定了,试过AC仿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吗,谢谢

楼主(2021-03-21):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一下高阻抗节点什么意思,为什么高阻抗就不稳定了,试过AC仿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吗,谢谢
...

因为那个节点是主极点,在主极点处加一个电容可以把主极点推向低频。比如你通过把主极点推向低频后,GBW的频率刚好在第二极点的位置,那么这个电路的相位裕度就是45度,这样你的环路就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网友(2024-03-11):
请问这种结构的brocaw基准有没有论文介绍,可以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