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matlab对sigma delta调制器输出结果信噪比仿真

楼主(2020-05-23):
小弟现在在cadance中搭建了一个二阶调制器电路,可以正常得到输出结果是脉冲密度流,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在matlab里面对调制器输出结果仿真信噪比

网友A:
直接sinad(数据)就可以,snr(数据)、thd(数据)都可以,如果要看功率谱密度的话,下载一个sdmtoolbox,建一个simulink模型,把数据输入到psd模块中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sinad(数据)就可以,snr(数据)、thd(数据)都可以,如果要看功率谱密度的话,下载一个sdmtoolbox ...

请教一个问题,将“理想延迟积分器”换成“真实带延迟的积分器”,PSD值变成-300左右,位数也是负的,是什么原因呢?里边的采样时间1/fs,finite gain写10000,饱和写100,slew rate=10e9  G*B=10e9.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sinad(数据)就可以,snr(数据)、thd(数据)都可以,如果要看功率谱密度的话,下载一个sdmtoolbox ...

多谢前辈,但是怎么把数据输入到psd模块,能具体说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但是怎么把数据输入到psd模块,能具体说下吗

就是一个简单的把matlab的数据输入到simulink,在simulink里面调用一个datain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简单的把matlab的数据输入到simulink,在simulink里面调用一个datain模块。

非常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个问题,将“理想延迟积分器”换成“真实带延迟的积分器”,PSD值变成-300左右,位数也是负的,是 ...

不知道你现在解决了没有,你的增益应该设置错了,应该设置成0.9999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现在解决了没有,你的增益应该设置错了,应该设置成0.9999

解决了。但是遇到了新的问题,用真实积分器时,同样设置,多次仿真,我PSD显示的值不一样,2阶3位,从78dB到90dB都有,而理想积分器就没有这个问题,那会是什么原因呢?有遇到过吗?

网友C(2023-07-07):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现在解决了没有,你的增益应该设置错了,应该设置成0.9999

请问为啥是0.9999,我本来也设置的1000,不就是60dB吗,这个0.9999咋算的

网友(2024-03-18):
引用 网友C:
请问为啥是0.9999,我本来也设置的1000,不就是60dB吗,这个0.9999咋算的

那个参数不是增益 而是一个系数  那个系数时 Gain-1/Gain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为啥是0.9999,我本来也设置的1000,不就是60dB吗,这个0.9999咋算的

(A-1)/A是模块中的增益表达式,其中A为实际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