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下大家,多谢多谢

楼主(2020-05-24):
各位前辈大家好,这是一个有源整流器,这里面有两个比较器都是四输入端口的,它的工作逻辑没看懂,请教一下各位,有了解的嘛?谢谢各位!

网友A:
可以搜索Differential Difference Amplifier (DDA) 相关文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搜索Differential Difference Amplifier (DDA) 相关文献

好的,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