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初学者 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5-25):
小白 请教!!!!!!!!!!!!!!!!!!!!!!!!!!!!!!!!!!!!!!!!!!!!!!!!!!!!

                                      为什么DC中的compile 命令无法使用了? 不支持了??????

网友A:
dc topo模式下要用compile_ultra

网友B:
你启动的是DCT模式,需要读取物理约束信息,换个普通的模式     启动的时候把 -topo 的选项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启动的是DCT模式,需要读取物理约束信息,换个普通的模式     启动的时候把 -topo 的选项去掉 ...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 topo模式下要用compile_ultra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
用dc_topo启动的话,得用compile_ul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