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t_max_transition设置

楼主(2020-05-25):
我想在我的design中设置两种不同的max transition。有两个不同的电源域,逻辑上是混在一起的,这种情况怎么去对不同的电源域设置不同的max transition呢?

网友A:
遇到同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同样问题

解决了吗

网友A:
我也没有解决,帮你顶一下,本来想用get_desing来抓底层的cell的,但是报错

楼主(2020-06-28):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有解决,帮你顶一下,本来想用get_desing来抓底层的cell的,但是报错

我采用了修改库的transition的方法去实现,就是采用库默认值的80%作为我的设置值。两个不同电源库下的cell的transition是不同的,所以这样各自库的80%也就是不同的。

网友A:
你修改的了default_max_transiton这个参数? 妙,这个倒是一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修改的了default_max_transiton这个参数? 妙,这个倒是一个办法

没办法两个电压下各个库的transition差别太大了,如果统一设置会导致大的那个添加很多buff导致面积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