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面电路是振幅调制?还是混频?区别在哪

楼主(2020-05-25):
下面电路是振幅调制?还是混频?区别在哪
与双桥构成的环形调制器有些区别,是个什么电路?原理是什么?有高手给解说一下吗?谢谢先

振幅调制?混频?

振幅调制?混频?

网友:
PCB 看不清楚,四个二极管的混频和调制输入输出不一样,其他都差不多。要把SCH 画出来看就知道了

楼主:
从量出来的关系,器件查找看,基本形状是这样的。笔记本上没有原理图工具。

楼主:
有人解说一下吗?谢谢

楼主:
应该是幅度调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