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ink出现下图错误,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0-05-25):
用matlab的simulink做仿真,做第一次还可以用,比较正常。仿真完了,再次点击运行按钮后尝试重新仿真时,它一直没有反应,没有仿真动作。叉掉,重新运行simulink(matlab不关闭),就提示了上图error信息。此时必须关掉matlab,重新启动matlab,打开simulink,才可以重新做仿真。并且重启后,并非肯定变好,偶尔也会失败,得连续重启两次。感觉很烦,r2019,是不是不稳定造成的?还是有其它什么原因??

matlab错误

matlab错误

楼主:
注:每次打开blank model文件,即.slx时(不大),要busy很长时间,都快1分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