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shell read_upf出错

楼主(2020-05-25):
tessent shell 在read_upf时出错:Error In file,illlegal argument PD_CORE.upf文件里已经用creat_power_domain定义了PD_CORE,请问这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看tessent的版本所支持的upf的最高版本,对照upf里定义的upf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tessent的版本所支持的upf的最高版本,对照upf里定义的upf的版本

查了tessent支持的UPF版本是upf 2.0;读入的upf版本也是2.0

网友:
那就对照upf2。0,看参数是否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