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不了报错

楼主(2020-05-25):
Cannot run simulations because the spectre executable is not found in the specified 'UNIX $PATH' setting.
Perform the following steps to specify the simulator executable path:
1.Download and install the required tool version from http://downloads.cadence.com:
- For analog simulations, download and install MMSIM
- For AMS simulations, download and install INCISIVE
2.After the installation is complete, set the tool installation path in your $PATH as below:
set path= $<MMSIM_INSTALLATION_PATH>/bin/<INCISIVE_INSTALLATION_PATH>/tools/bin:
$<IC_INSTALLATION_PATH>/tools/binpath

如何解决,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
先确定自己装了mmsim,如果装了,设置下.bashrc或者.cshrc,取决于你用的环境,把spectre的环境变量填进去就好了。

网友A:
明显环境变量设定不对啊,没有找到执行spectre的路径,你在终端运行which spectre,看看能报出路径么。

网友:
which xxx, 看下 xxx 软件安装位置,然后写个脚本设置环境变量

网友:
环境变量设定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环境变量设定不对啊,没有找到执行spectre的路径,你在终端运行which spectre,看看能报出路径么。 ...

no spectre in (。。。。。。)找不到路径

网友A:
引用 楼主:
no spectre in (。。。。。。)找不到路径

那就配置spectre路径呗,你先找到spectre的路径,找到MMSIMxxx或者spectrexxx的安装路径,再打开.cshrc文件看看配置对不对,或者干脆.cshrc发上来看看。
从图片上看,不是有usr/eda/ic617.823/mmsim10/tools/spectre么,难道是版本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配置spectre路径呗,你先找到spectre的路径,找到MMSIMxxx或者spectrexxx的安装路径,再打开.cshrc文 ...

咋配置呀

网友A:
setenv PATH  ${MMSIM_ROOT}/tools/spectre/binPATH
path的配置方式不对,不应该是setenv,应该是set,而且path好像要小写
像这样:set path=($MMSIM_ROOT/tools/spectre/bin $path)
你把文件里面所有的path从头到尾按照上面格式改一下。

你其他的工具能正常使用吗?要是能的话就不是path的问题,都不能用就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env PATH  ${MMSIM_ROOT}/tools/spectre/binPATH
path的配置方式不对,不应该是setenv,应该是set, ...

其它的电脑都是这样配置的,他们的就没这个问题出现
应该不是PATH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它的电脑都是这样配置的,他们的就没这个问题出现
应该不是PATH的问题
...

那你去看一下/usr/eda/ic617.823/mmsim10/tools/spectre/bin路径下有东西么?
mmsim10也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env PATH  ${MMSIM_ROOT}/tools/spectre/binPATH
path的配置方式不对,不应该是setenv,应该是set, ...

感谢,研究了一下,发现是spectre的路径设置的不对,在cshrc里改了一下就ok了

网友B(2023-09-22):
能问一下具体设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问一下具体设置吗

请问改好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4-04-07):
引用 网友B:
能问一下具体设置吗

请问解决了吗,我敲which spectre没有找到mmsim或者spectre,但是在tools目录下有spectre,我是不是得自己安装下?

网友(2025-10-21):
引用 楼主:
其它的电脑都是这样配置的,他们的就没这个问题出现
应该不是PATH的问题
...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请问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