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2.0协议中的速度限制

楼主(2020-05-25):
在网上只找到了一个仁兄和我要问的一样,就直接把他的问题复制过来了。usb2.0协议内有几个图例说明带宽限制,附图是其中之一,这里有两个问题搞不清楚,一个是每次传输的帧带宽(Frame Bandwidth per Transfer),这个百分数是怎样得来的,另外一个是Bytes Remaining指的是什么,又是怎样计算得来的,它们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希望有大牛能帮忙解惑

网友A:
简单解释一下这个表,抛砖引玉吧:
说的是control channel(Endpoint 0)最大的带宽限制。
前提假设:每次transaction是包括setup,data 和 status3个stage,其中data stage里的status是空包(0长度)。假设packet传输过程没有任何bitstuff。下面这个图基本上就表示了endpoint 0 一次transaction的牵涉到的packet(endpoint 0 read的情况,write的情况基本一样)

下面这个图是token的比特数,基本上一个token就是8bit sync+8bit PID+16bit(addr,endpoint和crc)总共32bit

下面这个图是一个handshake packet的格式,8bit sync + 8bit PID 总共16bit
下面这个图是data packet的格式, 8bit sync+8bit PID + payload length+16bit crc,共32bit+payload

根据第一个图我们可以算出完成一次control endpoint transaction的overhead:
sync,每一个packet发都有一个8bit的sync,总共需要9次传输,所以是9个byte的sync
PID:因为需要传输9次,所以是9个byte 的PID
ADDr+Endpoint+CRC5: 有3个token的packet需要发,所以3*16bit=6byte
CRC16:3个data packet需要发,所以3*16bit=6bytes
setup stage里data packet是8byte的payload,需要8bytes

7Byte的interpacket delay包括(这个我不是很确定):
EOP:每个packet的EOP是3bit,总共9个packet, 27bit
还有one bus turnaround, 1 delay between packets, and 2 hub setup times)

所以overhead总共就是45bytes。

所以第三行的payload是1(指的是data stage里DAT0里带的payload)
一个full speed micro frame的时间是1ms,总共的bandwidth就是12kbit/ms,还要减去一个SOF占用的bandwith(8bit sync + 8bit PID+ 16bit(frame no+crc5)=32)
overhead 是45byte,payload是1byte,总共是46byte = 368bit,占用bandwidth 368/(12K-32)=3%。
所以一个micro frame,可以发起32个这样的transaction。将占用3*32=96%的bandwidth。最后剩余的byte数: (12k-32-368*32)/8=23byte。

因为按照协议,FS的data stage里的DTA token的payload 长度最大就是64byte,所以算了一个从1byte到64byt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解释一下这个表,抛砖引玉吧:
说的是control channel(Endpoint 0)最大的带宽限制。
前提假设:每次t ...

谢谢大佬解答!

网友(2023-08-22):
为什么是9次传输?9个SYNC和9个PI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解释一下这个表,抛砖引玉吧:
说的是control channel(Endpoint 0)最大的带宽限制。
前提假设:每次t ...

大神,为啥是9个SYNC和9个PID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为啥是9个SYNC和9个PID啊?

上面的图,你去数标识了不同颜色的块就知道了,总共9块。

control enpoint 0一次transaction分3个phase:setup,data和status,每个phase里,又分3次交互。所以一共9次交互。

setup stage:
1,host(SETUP)->device
2,host(DATA0)->device
3,device(ACK)->host
data stage:
4,host(IN)->device
5,device(DATA0)->host
6,host(ACK)->device
status stage:
7,host(OUT)->device
8,host(DATA1)->device
9,device(ACK)->ho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图,你去数标识了不同颜色的块就知道了,总共9块。

control enpoint 0一次transaction分3个phase ...

学习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