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中前馈放大器的设计

楼主(2020-05-25):
最近看到一篇不错的关于高psrr的ldo的设计,论文第三页中关于AUX辅助放大器的设计自己感觉有点矛盾,无法实现,特别是对于基准电压的要求(按照前一段的描述,Vy=-Vin,那么Vref应为0,可后一段又说Vref为Vin-Vout/2),有没有大佬能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A 65-nm CMOS Low Dropout Regulator Featuring -60-dB PSRR Over 10-MHz Frequency R.pdf

网友A:
新人回答 是不是一个是小信号的增益 一个是DC的状态啊,感觉求增益的时候是小信号,但是后面的描述保证VDS一致像是大信号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in the perspective of low dropout voltage, the NMOS LDO (i.e., an LDO embodying an NMOS transistor for the power transistor) [18]–[21] is sometimes used instead of its PMOS LDO counterpart. This is because the common drain power stage of the NMOS LDO can tolerate lower dropout voltage without deteriorating its static output accuracy [19].""第一页最后一段解释了NMOS比PMOS功率管的优势,,我有点没理解,,楼主能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
This is because the common drain power stage of the NMOS LDO can tolerate lower dropout voltage without deteriorating its static output accuracy. ------  its static output accuracy which is the operating poin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回答 是不是一个是小信号的增益 一个是DC的状态啊,感觉求增益的时候是小信号,但是后面的描述保证VDS ...

嗯,想了想是这样的,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 the perspective of low dropout voltage, the NMOS LDO (i.e., an LDO embodying an NMOS transistor ...

我想的是,如果单电源供电,nmos管的压差至少是一个阈值电压,但它这个设计是有两个电源的,所以解决了压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