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不同电压域的ESD防护

楼主(2020-05-26):
如果在同一个CHIP里有多个不同的电压域,如1.8V 3V VDD_PLL VDD_DDR等电压域,需要做这些电压域之间的ESD吗,如果需要做ESD,请问用哪种结构来做?(所有电压域长期供电,不会掉电)

网友:
我只知道bcd工艺里面不同电压域之间要加带NBL的guard ring

网友A:
1.首选RC+Inverter triggered NMOS, trigger电压可控2.有TLP测试结果的GCNMOS可以考虑, 且Vt1低于NMOS的Breakdown电压
3.GGNMOS慎用

网友(2020-06-29):
不同电压域之间的ESD通常都是通过gnd之间的B2B diode去实现。

网友(2021-08-18):
引用 网友A:
1.首选RC+Inverter triggered NMOS, trigger电压可控2.有TLP测试结果的GCNMOS可以考虑, 且Vt1低于NMOS的B ...

您好,请问为何需要慎用GGNMOS呢?

网友:
GGNMOS 会存在多指开启不均匀问题

网友B:
首先,每个电压域的Power和对应的GND之间做ESD保护;其次,这些GND之间要用双向Diode做保护;最后,这些Power之间也要做相应的保护。

网友C(2023-08-17):
引用 网友B:
首先,每个电压域的Power和对应的GND之间做ESD保护;其次,这些GND之间要用双向Diode做保护;最后,这些Pow ...

跨域之间双向diode保护原理能帮忙解释下吗

网友B(2023-10-08):
引用 网友C:
跨域之间双向diode保护原理能帮忙解释下吗

高压域与低压域的GND之间做Diode保护。

网友D:
我看早期文献对VDD之间也会做串联的二极管防护,后来没了,是有什么风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域与低压域的GND之间做Diode保护。

diode在不同domain之间的保护原理是啥?

网友:
保证不同domain之间有宣泄的通路啊,不然你高压域和低压域之间没有宣泄通路,高压域的Power和IO跟低压域的Power和IO之间打ESD,肯定过不了

网友(2024-10-04):
引用 网友D:
我看早期文献对VDD之间也会做串联的二极管防护,后来没了,是有什么风险吗
...

电源抖动,这两个电源的压差范围比较大,为保证功能不出错就得多串联几级didoe;但是diode串联的越多,ESD能力越差。所以后来就索性不用了。

网友(2025-04-22):
引用 网友D:
我看早期文献对VDD之间也会做串联的二极管防护,后来没了,是有什么风险吗
...

另外一个原因,不同domain的电源上电会有顺序的要求,如果电源间有二极管,容易造成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