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CS simprofile report问题

楼主(2020-05-26):
如下报告,HSIM占比很大,而RTL部分占比很小,这块是平台哪里耗时太多了吗?感觉不健康。

网友:
应该开了hsopt 内存优化了。。。

楼主:
HSIM
This is about the machine memory used by HSOPT optimizations.
HSIM
This is about the CPU time used by HSOPT optimizations.

但是我没有设置相关选项,只用的默认值。

楼主:
对比了下仿真速度的场景。相同60cpu情况下右侧申请到的stacksize更大,这个获取更大stacksize vcs有选项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需要调用linux的命令增加用户线程的内存,不然VCS也不能拿到更多内存,所以修改vcs选项也没有用。

网友A(2021-12-13):
HSIM占比很大是什么原因?楼主定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SIM占比很大是什么原因?楼主定位了吗?

估计读写文件造成的,不是很确定。

网友(2022-05-07):
看看我这个呢 有什么优化建议没

网友:
请问 这个 time summary 的统计是怎么弄的啊

网友(2023-02-27):
引用 楼主:
对比了下仿真速度的场景。相同60cpu情况下右侧申请到的stacksize更大,这个获取更大stacksize vcs有选项吗 ...

上面这个图是怎么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