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 两管子共用端吸附问题

楼主(2020-05-26):
在版图xl中,两个管子的相同一端,让他们共用,结果不能自动吸附了,只能手动让他们靠近,想问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能够让两管子共用端自动吸附?

网友A:
你开启LAYOUT xl从电路生成版图就可以实现吸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启LAYOUT xl从电路生成版图就可以实现吸附了

对的啊,就是从电路打开的版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啊,就是从电路打开的版图

你是开了Layout xl  meger得时候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开了Layout xl  meger得时候不行吗?

对的,自动吸附功能是在layout xl下实行不起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的,自动吸附功能是在layout xl下实行不起来的

把管子删掉重新调也没用,

网友B:
Abut Sever开着吗? shift+e看一下是不是不小心关了?

网友:
layout editor 关掉ab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ut Sever开着吗? shift+e看一下是不是不小心关了?

试过了,不行

网友C:
options->layout xl->generation->auto adjustment->abut transistors打开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tions->layout xl->generation->auto adjustment->abut transistors打开了吗?

是这个问题,已解决,谢谢了

网友D(2024-12-11):
请问楼主找到怎么让他们吸附的没?

网友(2025-04-16):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找到怎么让他们吸附的没?

楼主不是11楼恢复了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