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不做逻辑综合的情况下预估面积

楼主(2020-05-26):
如题, 一个IP 如何在不做逻辑综合的情况下预估面积

网友:
首先是数据收集:设计的目标时钟,综合使用的工艺,工艺中各种基本逻辑单元的延时,建立和保持时间的要求等。
其次是依据算法估计逻辑架构关系,基于目标时钟、建立保持时间排两寄存器间的最大逻辑(用基本单元的延迟和目标时钟等因素)、使用的RAM大小(直接通过memory complier提供)。
最后是计算,计算使用了多少级的寄存器、多少的逻辑门等,即拍出来纸上的gate count,到这一步就可以了,后面有经验换算,即可以得到具体面积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