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ulink仿真SD-ADC,用真实积分器,仿真结果错误

楼主(2020-05-26):
如下图,不正常的设置和结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它跑负的去了。。

楼主:
我参数设置的有问题吗?是不是有带符号位的参数??最后一张就是第一张图片的真实积分器设置

楼主:
解决了,finite gain为(A-1)/A,比如60db,就填0.999

网友:
输入源后那个开关是什么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