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测试之后的芯片还能出货吗

楼主(2020-05-26):
量产芯片的ESD是每颗芯片都需要打还是说每个批次抽一部分做测试?做个ESD测试的芯片质量会变差吗,ESD之后重新FT pass之后可以出货给别人吗?谢谢

网友A:
我们一般esd同一个版本只做一次,样品测试,出一个证书,一般也就几十颗样品这样,比如有的是摸底的,可能就会做坏掉。

如果版本不变,后续其他wafer都不会再做了ESD测试。。如果有改动,肯定还会再做一次。

做过ESD的我们肯定不会出货的,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毕竟是一个破坏性试验
而且数量也不多,也不差这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esd同一个版本只做一次,样品测试,出一个证书,一般也就几十颗样品这样,比如有的是摸底的,可能 ...

多谢解答。嗯,我们打的多一些,100多颗;MPW的拿到的片子本来不多,老板自己也知道这是破坏性的实验,想着打完后只要FT能过的话接着拿给客户用了。大概明白了,FT也不一定百分百能扫除这些潜在问题,不出是最保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解答。嗯,我们打的多一些,100多颗;MPW的拿到的片子本来不多,老板自己也知道这是破坏性的实验,想 ...

自己测试用问题不大。
如果没有损坏,也是可以拿来跑一些function的测试,毕竟片子也不多,我们以前一般是function功能测试差不多,再去esd,如果样片很多,可以同步来做

FT测试如果覆盖率很高的话,其实可能还好,覆盖率不高,还是有点风险,

如果客户只是用来调试他们产品,不一定出货的话,可以跟客户说明情况,

我们刚回来的mpw芯片老板说要拿给客户去调试他们的软件平台,,从设计这边了解到,fullmask版本其实改动还是挺大的,客户现在就用mpw的芯片来搞,也是没谁了,

楼主:
和你的情况类似,一个尿性,好不容易出片子了,老板客户都不淡定了

网友:
默认的做法,经过ESD测试的IC不能按正常品出货给客户的,主要是基于经过ESD测试stress过的IC存在latent failure的reliability风险。
业内已经有过不少数据表明CDM ESD stress会造成IC内部的gate insulator layer发生latent fail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