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版图-关于显示节点的问题

楼主(2020-05-26):
在做LVS时候遇到一个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
左右同样的接法,右边会显示net名,但是左边就不会显示。
在做lvs时候左边会被看作多出的net而出错。这样是因为什么造成的?

谢谢帮助和回复!

网友:
老哥,你617画版图时有LVS界面吗?

网友:
右边的layout与schematic有对应关系,net信息可以识别到,左边的和schematic和没有对应起来,这个只是net display的问题,和LVS无关呐

网友:
找找layout上面的工具小图标中有个眼睛看abc的图标关上就都没了,lvs应该是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