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放大器仿真

楼主(2020-05-27):
全差分放大器的增益以及相位裕量仿真怎么搭建仿真环境

网友:
前仿的话,直接在输入端加AC看输出端就行了,因为肯定是完全对称的
后仿那就得加DC反馈稳定工作点了

网友:
ac仿真,输入源要加ac信号幅值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