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DS时钟问题

楼主(2020-05-27):
FPGA有每个BANK有专门的时钟引脚MRCC和SRCC,之前画板子的时候没有注意这个问题,误把LVDS的输入时钟接到BANK的普通IO上面了,时钟频率为360Mhz,现在LVDS输入的数据是可以通过ILA测出来,但时钟不行,在内部将时钟分频之后也还是测不出来。我看网上有说用ODDR可以将PLL时钟输出到普通的IO,我这里能不能用IDDR把LVDS时钟输入到普通的IO呢?求大神解答。

楼主(2020-08-26):
没办法,只能换引脚

网友(2020-05-27):
时钟误接到普通IO上,也是可以用的,不影响function。
不过需要手动例化上全局时钟buffer,时钟只有上了全局时钟buffer,才能保证时钟fanout到所有的时序元件的skew。

但是如果你的接口,时钟和数据有同步关系。eg.source synchronous,这样会比较麻烦。因为时钟从普通IO到全局时钟buffer的内部走线延时取决于place & route的结果,会影响FPGA输入接口的timing。

下面是Xilinx 7 series时钟buffer的输入要求:

网友:
只要延遲可以符合規格,我覺得是可以的

楼主(2020-08-26):
只能换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