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电路?

楼主(2020-05-27):
小弟真心看不懂这个电路求大佬指点

网友:
这个电路咋一看有点像用在PLL里的VCO后一级

网友:
charge pump型PLL

网友:
LVDS.电流输出穿导线。

楼主:
对的 就是cp的PLL 但是这一块没看明白

楼主:
这一块是检波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一块是检波器吗???

那妥了,我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上面的回复 我打错一个字,你发的这个电路就是应用在PLL中的电荷泵,它的前一级应该是PFD鉴相器,后一级滤波器,再后一级就是VCO,然后分频出时钟,这个是整个电路系统。
这个电路的接收端ipp,ipn和inp,inn是来自于鉴相器的输出方波。目的就是给输出节点gn3_3进行充电流与放电流,而gn3_3作为输出应该是会接一个滤波电路,你看看下一级有没有一个RC那样的器件,充放电流的时间长度就是由鉴相器决定的,这个输出点gn3_3最终会在一个均匀的充放电流时间下达到一个恒定的电压值,这个电压值提供给VCO(压控振荡器),VCO接收这个电压来输出恒定频率的时钟。
加入你这个PLL输出时钟低于基准时钟频率,那么鉴相器就会增加充电流时间,gn3_3电位就会抬升,反之就降低。
关于这部分的设计要点和原理,我实在没时间在回复里给你细说,这个不难,建议你参考几篇论文就可以了,在知网上下两三篇电荷泵型PLL,看前两三章就行。
希望能帮到你,如果有说错的地方,请纠正。

网友A:
为了避免你没看懂我上面说的,我再补充一下。
1.首先在控制逻辑上,ipp和ipn,inn和inp是相反逻辑这个容易看出, M51和M12同时开启,M50和M53同时开启。
2.最右边的几个MOS管M34,35,37,38构成一个单级正向钳位放大器的功能,目的是让gn3_3与M12D节点电位相近,避免在进行充放电流切换时,产生电压毛刺,使后一级VCO产生的时钟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避免你没看懂我上面说的,我再补充一下。
1.首先在控制逻辑上,ipp和ipn,inn和inp是相反逻辑这个容易 ...

谢谢 大佬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在知网下载关于cp的PLL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大佬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在知网下载关于cp的PLL看看吧

如果没有找到合适再call我一下,我在资料库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