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Jobview时发现跟原始版图对比被左右镜像了

楼主(2020-05-27):
  最近在做JDV时,发现跟原始版图数据对比被左右镜像了,跟mask厂反馈说是正常的,但有点不明白,转mask后不应该和版图一致的么?之前做的很多项目都没发现有被镜像的,是跟光罩厂有关吗?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了?

网友A:
  有说明的! 很多不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说明的! 很多不需要的

是有的会镜像?有的又不会吗?一般是有文档说明吗?

网友:
  上海先进的好像就是镜像过的!
软件上都有说明

网友(2020-07-16):
我们做过的一般都需要镜像

网友:
我做过的大多数工艺都是镜像的,个别的工艺不镜像!这个还是要看具体工艺的。

网友(2022-03-17):
左右镜像是什么意思

网友:
job veiw的window可以调的,是个红色的F按钮,按下可以调整反转

网友(2022-10-17):
赞同8楼说的

网友:
也想知道为什么需要镜像

网友(2023-10-07):
模板图形通过光学系统成像到晶圆上的实相倒立,影视中的老照相馆视频有看过吧,原理一样一样。照相机时代的透镜成像,我们被手机照像带偏了,觉得成像就该是正的。至于JDV的按钮,只是为了能和版图一致,查核方便设计的。

网友:
一般都是镜像的, 软件上有个功能,可以按照我们的gds方向看, 有个F的反方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