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么去设计高压的ESD

楼主(2020-05-27):
在低压的ESD中用GCNMOS,走线、面积、power clamp等严格按ESD规则设计,通常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高压ESD中,因为其几乎没有snapback,也就不存在GCNMOS的结构,那在这种情况下高压ESD要怎么去设计了?主要考虑哪些方面?欢迎大家相互讨论、学习下。谢谢!

网友A:
很多研究BCD 高压ESD 做法啊 .  power clamp 一般 r +cap (mos cap)  + BCD mos .  input 有些用高压diode  or mos diode . 你规画好 esd vdd+,  vss - esd 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研究BCD 高压ESD 做法啊 .  power clamp 一般 r +cap (mos cap)  + BCD mos .  input 有些用高压diode  ...

高压输入用diode比用hv nmos好吗?

网友:
Diode mos , 但是不能画minsize , 要看电流 , 其实 esd 就是当你打 esd, 你要有 路径去导通掉 esd电流(能量) ,  MM mode or HBM 时间大家都知道 , VCC 一般用 r-cap  + invert 某段时间”  打开mos 流掉, R-C时间要选好 .  只是 VCC 端有些不能用 snapback , 因为会 clamp电压. 有些 powerIC 是不希望打 ESD VCC clamp.  而高压ESD 不好做是因为高压 mos有些导通 类似 esddevice . 可能 esd device 还没通前先 走高压mos, ESD 会找最弱地方跑.  如果打ESD 一般 mos烧掉 就挂了,   ESD 组件 一般都不会太小 . 要能耐得住.
LDMOS   esdpaper 很多, 先前还有 paper pmos nmos某一类 特性偏差 . 忘记哪种 pmosor nmos LDMOS .  不过 esd最好跟代工厂 , 一般可跑 T-Cad去分析 esd, tcad 只能 Foundary . 以前听过一个 case . Foundary  说用 scr mos, 版图真的比ggnmos还小, Foundary厂也交出 T-Cad仿真说 esd能力会多少, 但流片出来 发现 esd很不稳. 后来另 project跟其它 Foundary合作才知, SCRESD 虽然版图小, 但不稳 .

ESD => 请找专业  懂 process来研究, 如果都不懂, 那多画 testkey . 你画几十个 去调 距离, 会找到方向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ode 比 mos 小, 但是不能画minsize , 要看电流 , 其实 esd 就是当你打 esd, 你要有 路径去导通掉 esd电流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2020-11-18):
引用 网友A:
Diode 比 mos 小, 但是不能画minsize , 要看电流 , 其实 esd 就是当你打 esd, 你要有 路径去导通掉 esd电流 ...

感谢资深人士毫无保留,耐心的回答

网友:
要设计均匀对称。

网友:
边走边看边学

网友(2021-03-24):
引用 网友A:
Diode 比 mos 小, 但是不能画minsize , 要看电流 , 其实 esd 就是当你打 esd, 你要有 路径去导通掉 esd电流 ...

感谢,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研究BCD 高压ESD 做法啊 .  power clamp 一般 r +cap (mos cap)  + BCD mos .  input 有些用高压diode  ...

求分享下这份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