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拿到一个PDK怎样配置版图环境?

楼主(2020-05-27):
如题,研究了版图没搞明白,有没有哪位大神清楚的。

网友A:
版图环境?PDK一般有安装脚本,按照说明执行一下就好了。也可以直接解压缩,这样有些需要配置的变量要自己去改,比如金属层数,厚度,可选器件等等。
然后在cds.lib文件里调用pdk中的同名文件,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环境?PDK一般有安装脚本,按照说明执行一下就好了。也可以直接解压缩,这样有些需要配置的变量要自己 ...

安装脚本一般在哪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脚本一般在哪里啊?

这个没有通常的说法啊,自己看说明文档。

网友(2023-11-03):
这个没有通常的说法啊,自己看说明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