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求助,批量修改调用

楼主(2020-05-27):
小弟刚玩版图不久,求大佬们指点。
用的IC617,有没有办法按某种规则批量修改调用的元胞呢?

比如把这里的C01都改成C02
一个个手动改实在太累了

网友A:
skill可以做到, 元件名字用rexCompile()函数来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ill可以做到, 元件名字用rexCompile()函数来匹配

谢谢,但是SKILL我不会玩,有个大佬教我用find/repalce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