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求助,修改调用的问题

楼主(2020-05-27):
小弟刚玩版图不久,求大佬们指点。
用的IC617,有没有办法按某种规则批量修改调用的元胞呢?

比如把这里的C01都改成C02
一个个手动改实在太累了

网友:
可以用find- > replace,但是要保证批量替换的都有对应的替换单元,需要修改的cell name是有规律的,比如C01_right2 对应 C02_right2,C01_right3对C02_right3

网友(点评):
困扰我很久的问题解决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