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的ku040系列FPGA使用请教

楼主(2020-05-27):
有没有大神知道Xilinx的ku040系列FPGA的BUFGCE的使用和V7系列有什么区别?

网友A:
XCKU040使用上会多一些针对同步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XCKU040使用上会多一些针对同步的选项

多谢指点,请问第一张图片有链接吗?想详细看一下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XCKU040使用上会多一些针对同步的选项

找到了,我修改一下再试试,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sw_manuals/xilinx2019_2/ug974-vivado-ultrascale-librari ...

多谢指点,按照这种方法声明BUFGCE不会被synplify综合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