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mos管模型 未定义

楼主(2020-05-27):
求问,这个error要怎么解决? 或者说哪里能看到我的hspice2008有哪些可用的mos库吗?
**error** model name nmos_3p3 in the element     0:m1
is not defined.
sp文件:
M1 (BL WL pos 0) nmos_3p3 L=60n W=200n m=1
M1就是我想定义的mos管;关于nmos_3p3;我试了改成nmos、nch啥的都不行,求教!
我是缺一个lib吗?lib上哪儿弄?

网友A:
你确实缺一个工艺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实缺一个工艺库文件

你好 我刚刚在安装文件里找了一个nch0.inc,并且把它 .inc 'nch0.inc'添加到sp文件里了。但是现在出现一个新的奇怪问题:
  **error** (c:\users\b235\desktop\m\wmm-h\sttexample37.sp:71)  unrecognizable data card
  **error** (c:\users\b235\desktop\m\wmm-h\sttexample37.sp:72) difficulty in reading input

但是我这个sp文件也就30几行;这又是哪里有了问题?库吗?求教.

楼主(2025-11-05):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刚刚在安装文件里找了一个nch0.inc,并且把它 .inc 'nch0.inc'添加到sp文件里了。但是现在出现一 ...

没错 是库

回看自己以前在学校傻傻的 没库就做仿真
我记得最后我上那个软件的安装路径找了个示例类的文件,里面有nmos model,然后我直接把nmos model写在了.sp文件里,成功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