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有些关于dftc的问题想请教

楼主(2020-05-27):
第一次做DFTC,很多东西不会,请各位大神指点。如下图中的逻辑,我这样设set_dft_signal可以吗?

图中shoot_filter是虑毛刺单元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ScanClock -timing {45 55} -port CLKA -hookup_pin U1/Y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Reset -active_state 0 -port RESET -hookup_pin U2/Y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TestMode -active_state 1 -port SCANMODE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ScanDataIn -port DATAIN -hookup_pin U3/Y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ScanEnable -active_state 1 -port Enable -hookup_pin U4/Y
请问这样描述对吗?如果不对的话该怎么描述?

还有一个问题:在做dftc时如何处理analog模拟模块?是不是设成black box,如果是的话改如何设?

网友A:
描述看起来是对的,analog模块,如果在数字内部,需要wrapper一下,或者fix一下,防止x propag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看起来是对的,analog模块,如果在数字内部,需要wrapper一下,或者fix一下,防止x propagation ...

关于"analog模块,如果在数字内部,需要wrapper一下,或者fix一下,防止x propagation ..."这块内容能否给我详细解说一下(我刚开学习DFT,小白一枚,有很多不懂得,非常感谢

网友B:
滤毛刺单元是纯数字的吗还是就是类似delay cell之类的?
前者的话这些数字部分也能串成链吧就不要bypass掉滤毛刺单元了吧

楼主(2020-07-03):
引用 网友B:
滤毛刺单元是纯数字的吗还是就是类似delay cell之类的?
前者的话这些数字部分也能串成链吧就不要bypass掉 ...

不会数字单元,是模拟的,和LDO一样的模拟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