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 PVS 求lic

楼主(2020-05-27):
运行PVS出现,求解决
*WARNING* PVS licenses existence check is not complete - all menu items are shown

网友A:
先说一下,版本号,你自己做了什么patch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一下,版本号,你自己做了什么patch的动作。。。。。

IC617 PVS151 ,path 了IC617,PVS151之后licgen生成的license打不开PVS,提示
*WARNING* PVS licenses existence check is not complete - all menu items are shown

网友B:
所有的软件都得PATCH license.rar (179.91 KB , 下载次数: 183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软件都得PATCH

非常感谢,可以请教您一下具体使用方法吗,例如
这是我的lic

FEATURE Virtuoso_IPVS_Adv_Ana_Opt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2D542DBC529B35D7FE09 VENDOR_STRING=UHDERM HOSTID=ANY \
        vendor_info=31-dec-2015 \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ISSUED=31-dec-2015 \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1265 1BEA 9CD7 5FF9 D628 \
        543F B297 E16F 8C5A 48BA 16EB 2720 A03F B77C 439E 00E4 A3C9 \
        A481 9A07 F147 AB28 3E40 C51E 0C18 677C 447F FA40 1D81 6865 \
        4C67" V7.1_LK=2D942DEC5D2A31DA8F00
下面是您lic里面的PVS feature,如何替换呢

FEATURE Virtuoso_IPVS_Adv_Ana_Opt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HOSTID=ANY SIGN2="06EA E117 DF18 5A53 544C 1005 6048 A1A3 07B9 \
    C9E8 E3A1 71EF 9414 B68E D445 1547 5818 C587 21FA 0F9B 7092 \
    0BA1 7FAD 6B1A F760 7DDB 5D38 DA16 E2E3 0070"

网友(点评):
先打完patch然后指定LM_LICENSE_FILE 我用的是EFA的cadence patch和lmcryptcdslmd生成的 亲测可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可以请教您一下具体使用方法吗,例如
这是我的lic

缺feature的话直接复制黏贴然后改featurename字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feature的话直接复制黏贴然后改featurename字段

是不是只需改SIGN2=“      ”中的内容

网友(点评):
FEATURE Virtuoso_IPVS_Adv_Ana_Opt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HOSTID=ANY SIGN2="06EA E117 DF18 5A53 544C 1005 6048 A1A3 07B9 \ C9E8 E3A1 71EF 9414 B68E D445 154..

楼主:
还是报原来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软件都得PATCH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只需改SIGN2=“      ”中的内容

FEATURE Virtuoso_IPVS_Adv_Ana_Opt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2D542DBC529B35D7FE09 VENDOR_STRING=UHDERM HOSTID=ANY \
        vendor_info=31-dec-2015 \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ISSUED=31-dec-2015 \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06EA E117 DF18 5A53 544C 1005 \
        6048 A1A3 07B9 C9E8 E3A1 71EF 9414 B68E D445 1547 5818 C587 \
        21FA 0F9B 7092 0BA1 7FAD 6B1A F760 7DDB 5D38 DA16 E2E3 \
        0070" V7.1_LK=2D942DEC5D2A31DA8F00

FEATURE Virtuoso_DRC_Opt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2DB45D4C5562C3168F26 VENDOR_STRING=UHDERM HOSTID=ANY \
        vendor_info=31-dec-2015 \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ISSUED=31-dec-2015 \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1D9D 5BA5 4C02 DC8E E7FC \
        A72E 8704 68B8 5E92 1957 7D2E 8216 8C60 A8DE 91AA 05B2 E25A \
        7F68 F615 A73B 0A39 728E 1D4F 79D8 CAA7 9EEB A1E7 0784 20DB \
        6FD7" V7.1_LK=2DC45D4C575BBF218A1E
这两个PVS feature中的红色部分是我从您的文件中copy过来改得,运行PVS还是原来的问题,还想再请教一下您我这还有哪些部分需要更改吗?
所有软件都是patch的

网友(2021-08-24):
楼主解决了吗?我这也是一样问题

网友(2022-12-11):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软件都得PATCH

请问用你这个license文件就可以了吗?我碰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根据出错提示,我自己的license文件感觉feature不全,但是仔细检查了一下,感觉该有的都有了。
很矛盾

网友(2023-06-28):
Hi, does it 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