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验证学习笔记

楼主(2020-05-27):
验证计划制定篇
(教科书版,在工作时要简化)

Verfication Plan 验证计划

Verification Environment 验证环境

Verification Guidelines 验证原则

验证策略?

验证RTL设计代码,即验证RTL code和design spec的一致性。

1、需要哪些资源?比如工具,VCS,几个人几个VNC端口,磁盘空间多大等

2、需要验证哪些内容?比如,只做功能验证不做时序验证,需不需要FPGA做原型验证,需不需要硬件加速器。

3、是否输入应用场景所对应的所有可能?——输入符合实际应用的场景。

4、如何发现错误?——看波形和自动比较

5、如何衡量验证进度?——覆盖率驱动的验证策略,CDV。当然也可以用时间节点花费,比如用5个个月达到80%,7个月达到100%

6、什么时间验证结束?——覆盖率100%。1点是所有test都pass了,还有一个是代码覆盖率和功能覆盖率都达到100%。

那么反应到实际验证计划中是这样的。

首先在项目之初就要构建时间节点,设计和验证是并行的,他们之间有重合和迭代的。

验证计划的内容(教科书详细版)

1、验证层次描述(单元->模块->IP)。实际中这一般不归DV管。

2、需要的工具:逻辑仿真工具、自行开发的工具、软硬协同。实际中是公司有啥你用啥,需不需要软硬协同也是架构的事。

3、风险和前提条件。人不够怎么办?要买IP,IP没用怎么办?

4、验证功能点

5、特定的验证方法

6、覆盖率要求:代码覆盖率+功能覆盖率

7、测试案列的应用场景:上电复位、数据传输、命令处理、容错处理

8、资源要求:人员、硬件、软件

9、时间安排

一、验证层次

验证层次结构要明确:一般做block和IP层次的

将不同的电路层次结构组合成功能组件

每个功能模块的复杂程度:复杂功能需要较高的可控制性和可观察性。简单功能不需要,可以在其他不同的层次结构经行控制和观察。

接口定义和设计规格要清晰:可变接口的功能必须独立验证;共呢个简单的稳定接口可以跟其它模块组合验证。

二、需要的EDA工具

逻辑仿真工具:QuestaSim/IES/VCS(动态仿真)

形式验证工具:Conformal/Formality (静态仿真)
基于断言的工具
调试工具:VSIM/Veridi/DVE
硬件加速仿真器:Veloce,Palladium
软硬联合仿真:FPGA原型验证
高级验证语言:SV,SC,C/C++
功能库文件
VIP\IIP

三、风险和前提条件。

工具风险……这一般是公司层面的玩意儿,DV不管。

重点关注时间风险,也就是时间节点。RTL设计代码的及时发布,先发布第一版简单功能的RTL,之后再发布功能复杂的RTL代码。

至于设计架构的收敛……DV也不管,这一般是放MAS/MRD里的,就是架构的文档里的。

四、功能点的划分

关键功能:设计必须会使用的功能。

次要功能:

1、针对流片而言,非关键功能,比如性能相关的、下个版本可以实现的、软件可以实现的。

2、下一个验证层次中,非关键功能,比如可以在不同层次,可并行验证的功能;边界条件情况。

通用功能:

正常运行过程中不会发生的操作
系统复位和时钟的生成
错误处理
系统调试

本层次不需要验证的功能
在逻辑仿真过程中,可以较低层次的验证,也可以在更高的层次验证的功能
在该层次上不使用的功能

五、特定的验证方法
验证类型:
需要验证的功能
内部结构
错误现象
资源可用性

验证策略:
确定性仿真-简单设计
随机化仿真-复杂设计
形式化验证

随机验证:
因为循环导致hang
低概率应用场景
特定的直接测试案列

抽象层次

检测策略:
白盒验证
灰盒验证
黑盒验证

六、覆盖率需求(code coverage/function coverage)
定义覆盖率目标:通过反馈机制来确定验证环境的激励生成的质量
1、所有的命令和响应类型
2、特定的数据类型和数据的数值范围
3、所有有效激励
4、容错处理

统计覆盖率
分析覆盖率漏洞
必要情况下编写定向测试案例

七、测试案例的应用场景
列出所有的实际应用场景
1、所有DUV/DUT输入端口的实际序列(seq)
2、边界条件(Corner case
3、错误条件(Error handing)
4、……

八、资源要求

九、时间安排
列出不同验证活动的时间安排
1、验证团队提交的结果和内容
2、验证主要工作、流程和标准

项目进度安排:
1、设计架构和文档的正式发布时间
2、验证平台开发
3、第一版RTL设计代码的发布时间
4、一个基本测试案列跑通的时间(VR1)
5、启动回归测试的时间
VR0写计划、VR1第一个测试案列调通的时间、VR2回归测试OK,覆盖率达到100%
6、流片时间

大的项目还需要统计Bug rate

十、验证环境
TB环绕在DUV周围
产生激励
获取响应
检查正确性
通过覆盖率衡量验证进度

验证平台的属性
可重用,易修改,OOP
分层的TB易于重用,将代码分隔成独立的功能模块,将通用的功能放在一段代码中

迅速获取信息并快速达到较高的覆盖率
随机化验证技术(Randomize)

分层的验证平台
1、信号层:DUV与TB的链接(interface)
2、命令层:驱动器、接收器、编写断言
3、功能层:transactions、Agent、checker、scoreboard
4、应用层:Generator(生成期望的数据、定向测试、带约束的随机测试)
5、测试层:搭配置
6、功能覆盖率:收集test case的仿真结果去指示出问题

来源E课网

网友(2023-09-05):
讲的很好,虽然不知道实际如何操作。。。

网友:
感谢分享,让我了解了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