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一个ucli调用verilog task的问题

楼主(2020-05-27):
ucli的users guide说到,使用ucli的call命令可以调用verilog里的task。这个功能在验证初期通过总线配置寄存器时很有好处,因为可能需要尝试不同的配置,使用call的方式可以不用重新编译就能实现不同配置。但是据文档说明,call调用的task不能有延时,调用带有延时的task的时候,延执行到延时语句的时候直接返回。但是我试了一次,调用的task里有很多@(posedge clk)语句,可以执行下去。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这个命令。我在另一个环境中用又不行,会在遇到第一个消耗仿真时间的语句时直接返回。

网友A:
可以的啊,比如call{$fsdbDumpfile("xxx.fsdb")}这不消耗时间,也可以调用自定义消耗时间的系统函数,都没问题,不过我调用消耗时间的自定义系统函数(不区分函数和任务)是在仿真零时刻就开始调用。在非零时刻执行调用时有时候会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啊,比如call{$fsdbDumpfile("xxx.fsdb")}这不消耗时间,也可以调用自定义消耗时间的系统函数,都没 ...

看来大家情况还各不相同呢。我要调的task执行不在0时刻,仿真过程中任意时刻都有可能。

楼主:
有更好的解决方式了。可以在testbench里做一个类似指令译码的操作就行,指令可以通过ucli  fo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