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AC的INL和DNL该怎么仿真啊

楼主(2020-05-28):
本人最近在研究DAC,小白一个,不知该如何下手,恳请路过大神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几位的DAC啊?

楼主:
在考虑做10位的DAC呢

网友A:
dac的DNL和INL仿真多简单啊,写一个触发保存模拟电压的verilogA模块,把输出值保存下来,然后输入从0开始加到最高,每个台阶的模拟电压都保存下来,然后按照定义计算DNL和INL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c的DNL和INL仿真多简单啊,写一个触发保存模拟电压的verilogA模块,把输出值保存下来,然后输入从0开始加 ...

感谢解答!

网友B(2021-05-17):
请问可以分享一下仿真的过程吗?万分感谢

楼主(2021-07-06):
引用 网友B:
请问可以分享一下仿真的过程吗?万分感谢

没仿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ac的DNL和INL仿真多简单啊,写一个触发保存模拟电压的verilogA模块,把输出值保存下来,然后输入从0开始加 ...

请问是采样稳定点嘛,还是一定采样中点呢

网友:
请问楼主采样的时候采的是台阶中点嘛还是自己选取的稳定点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采样稳定点嘛,还是一定采样中点呢

稳定点,因为INL和DNL是静态指标,一定要稳定后再采样。

网友:
插眼,是采集每个台阶的中间点的值(or每个台阶错次取值后平均),然后导出数据再到MATLAB中计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定点,因为INL和DNL是静态指标,一定要稳定后再采样。

明白了!谢谢您!

网友D(2021-08-11):
触发保存模拟电压的verilogA模块怎么写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触发保存模拟电压的verilogA模块怎么写呢

@( cross( V( sample_dac ) - sample_threshold, +1 ) )
      $fstrobe( fid, "%d\t%.18g", i_data,  V( dac_out ) );

网友F(2021-11-17):
引用 网友E:
@( cross( V( sample_dac ) - sample_threshold, +1 ) )
      $fstrobe( fid, "%d\t%.18g", i_data,  V( ...

额,这个代码没看懂,还得再看看。不太会。
我现在的方法是有一个verilog的十进制转二进制,所以直接用dc,step设为1跑的波形。
也想用的verilog把输出的各个点抓出来计算后,直接输出,不然跑蒙特卡洛总不能每个都手算一遍,不过不会写代码正在学习。

网友G(2022-06-27):
引用 网友A:
dac的DNL和INL仿真多简单啊,写一个触发保存模拟电压的verilogA模块,把输出值保存下来,然后输入从0开始加 ...

输入从0加到1024的话,应该是一条线去输出吧?但是DAC的输入端口是有N条线的,它是怎么识别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输入从0加到1024的话,应该是一条线去输出吧?但是DAC的输入端口是有N条线的,它是怎么识别的呢?
...

呃~~

网友G:
楼主有没有测试DAC参数的代码呀?在matlab里进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没有测试DAC参数的代码呀?在matlab里进行

DAC的测试很简单,比ADC简单多了,连码密度法都用不上,就按照各个指标的定义测试就行,你自己写一下matlab代码有利于对参数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C的测试很简单,比ADC简单多了,连码密度法都用不上,就按照各个指标的定义测试就行,你自己写一下matl ...

求matlab代码,没有学过,最近比较着急这周就要交论文,仿真结果一直测不出来,麻烦有没有代码可以分享一下,谢谢大哥

网友H:
不需要用matlab就可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需要用matlab就可以计算

怎么算呢

网友(2022-07-28):
楼主仿真出来了吗,方便分享一下过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额,这个代码没看懂,还得再看看。不太会。
我现在的方法是有一个verilog的十进制转二进制,所以直接用dc ...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6707&page=1&extra=#pid10591084
看这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F:
额,这个代码没看懂,还得再看看。不太会。
我现在的方法是有一个verilog的十进制转二进制,所以直接用dc ...

您好,请问这个十进制转二进制的代码是否可以分享一下,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I:
您好,请问这个十进制转二进制的代码是否可以分享一下,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

网友I:
你好,收到。非常感谢。这个代码只有一端output,请问如果有两端,input和output该怎么写,比如input我输入一个十进制8,output就可以输出1000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你好,收到。非常感谢。这个代码只有一端output,请问如果有两端,input和output该怎么写,比如input我输 ...

你q一下这个模块,输入是可以设变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q一下这个模块,输入是可以设变量的

收到,谢谢啦,原来在这里改变输入变量,我以前用的symbol都是一个输入一个输出,输入端接的是一个vdc,在vdc那里改变输入变量

网友(2023-09-25):
如果说一个 14 位的 DAC,输入信号是阶梯波,在第 14000s 个点时的 DNL 有 0.05×2^14 这么大,算正常吗?前 100 个点是正常的,后面都不太对

网友(2023-11-28):
引用 网友F:
额,这个代码没看懂,还得再看看。不太会。
我现在的方法是有一个verilog的十进制转二进制,所以直接用dc ...

您好,verilog的十进制转二进制这种方法具体怎么操作呢,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2024-03-15):
楼主大大,想请问下你DNL和INL仿真。不知道您有把这种Virtuoso方法和导出Matlab计算对比过嘛?为啥我感觉算出来结果两者不大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