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MOS基本电流镜的结构为什么要源漏接在一起呢?

楼主(2020-05-28):
最近在学习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看到电流镜一节有描述如下:
看(5.2)和(5.3)式可知,只要保证M1和M2的栅极接在一起就可以满足电流的准确复制。
那直接把M1和M2的栅极接在一起不可以吗?比如下图:
这样子不也是能够保证(5.3)成立么?

辛苦大佬指教~感激不尽!!

楼主:
如果说源漏接在一起是为了保证VDS1=VGS,M1工作在饱和区,那么M2是否工作在饱和区又有谁来保证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说源漏接在一起是为了保证VDS1=VGS,M1工作在饱和区,那么M2是否工作在饱和区又有谁来保证呢? ...

按照你画的图的结构,你的电路需要专门再产生一个vbe
你可以考虑一下怎样产生这个vbe电压,然后就会发现产生这个电压的最简单办法就是把M1的栅极和漏极短接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考虑,电路生产过程中会有mismatch,你的这种接法晶体管的mismatch容易让M1脱离饱和区
你可以自己尝试计算一下,电源3.3V,晶体管本征增益50,电流100uA,假如M1的阈值电压偏低了10mV,或者宽长比增大了5%,每个管子的工作状态

网友B:
是可以啊 然后你的vbe从哪里来 不是还是得有个图5.5(a)的形式吗? 而且不是源漏接在一起吧 是栅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画的图的结构,你的电路需要专门再产生一个vbe
你可以考虑一下怎样产生这个vbe电压,然后就会发现 ...

嗯嗯明白了!谢谢大佬!
但还有一点小疑问,就是怎么保证M2也工作在饱和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啊 然后你的vbe从哪里来 不是还是得有个图5.5(a)的形式吗? 而且不是源漏接在一起吧 是栅接在一起 ...

哈哈哈哈我之前想的是重新整一个VBE出来……不过确实会让电路复杂很多
源漏接在一起那里可能我说得不清楚,我是疑惑M1的源漏为啥要接在一起不是说M1和M2源漏接在一起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明白了!谢谢大佬!
但还有一点小疑问,就是怎么保证M2也工作在饱和区呢?
...

M2的漏极电压足够高,就能保证在饱和区,这个是和你的电流镜输出出去以后的电路是有关系的,现在你不用考虑这些,就直接认为M2的漏极电压一定能保证处在饱和就行

网友:
M1管二极管连接,可以认为是个电阻,IREF流过这个电阻产生Vbe。
当然你也可以用电阻取代这个M1,然而由于不同是两种器件,电流镜像的匹配随着PVT会变化很大,所以还是用MOS做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我之前想的是重新整一个VBE出来……不过确实会让电路复杂很多
源漏接在一起那里可能我说得不清楚 ...

嗯 M1是栅漏接在一起 保证处于饱和区,M2的话光看这个是不能保证处于饱和区的 所以后面的电路设定需要保证它处于饱和区的,所以对于M2的输出电压有个范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的漏极电压足够高,就能保证在饱和区,这个是和你的电流镜输出出去以后的电路是有关系的,现在你不用考 ...

嗯嗯明白了!谢谢~~

网友C:
栅漏栅漏!!!不是源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栅漏栅漏!!!不是源漏。。。。。

嗷是的!我都没注意到我问错了……谢谢你!

网友(2024-08-04):
引用 楼主:
如果说源漏接在一起是为了保证VDS1=VGS,M1工作在饱和区,那么M2是否工作在饱和区又有谁来保证呢? ...

栅漏短接为什么会导致Vds等于V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