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8 Virtuoso 里面DRC怎么设置

楼主(2020-05-28):
Cadence IC6.1.8 Virtuoso 里面DRC怎么设置?
   工艺厂给的DRC文件里面都是.cal的文件,怎么转换成.rule的文件啊? 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A:
这问题问得贼傻逼了。。说明你这个drc rule文件夹里面的readme都没看过。。

楼主:
DRC文件夹里面没有看找到readme ,还有哪里有会这个文件吗

网友(2021-03-05):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问得贼傻逼了。。说明你这个drc rule文件夹里面的readme都没看过。。

这么不友好干啥  可能就是新手发问 不解答就不答  评论说人家sb也是够有闲心的你

网友(2024-08-05):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问得贼傻逼了。。说明你这个drc rule文件夹里面的readme都没看过。。

确实,你打娘胎里生下来就会搭电路,画版图,跑drc lvs和后仿,太厉害了!!!产房里出来第一句话不是嗷嗷哭,而是:爷的readme在哪啊?没readme劳资怎么喝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