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制作symbol时线总是对不齐

楼主(2020-05-28):
用cadence ic617制作symbo时自己画的圆和矩形总是没办法贴合到一起,请问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吗

楼主:
目前我的做法是修改坐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
要看一下你的格点是不是符合你工艺尺寸

网友:
把格点改小一点啊

网友:
grid没有设置好。

网友:
符号图,无所谓了,又不是真正的电路图。如果实在要改,属性里自己设坐标和半径

网友:
改成更小的格点

网友:
案O,然後snap spacing選小一點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