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HEL6.8 csh SHELL 下面使用source csh.cshrc报错

楼主(2020-05-28):
各位大佬,最近安装VCS、Verdi的时候在csh shell下面添加环境变量完了使用source csh.cshrc报错,如下总是语法错误,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么?

$ source csh.cshrc
bash: csh.cshrc: line 34: syntax error near unexpected token '('
bash: csh.cshrc: line 34: 'set savehist = (1024 merge)'

就算修改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各种syntax error

网友A:
这...你至少把你的shell贴出来啊。这咋找错。肯定是写的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你至少把你的shell贴出来啊。这咋找错。肯定是写的有问题啊。

安装完成之后默认的cshrc,什么都不动,先通过chsh -s /bin/csh,切换到csh shell,然后source csh.cshrc就会报错。cshrc是默认的文件没动过,也是这个错误,感觉是没切换到csh shel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装完成之后默认的cshrc,什么都不动,先通过chsh -s /bin/csh,切换到csh shell,然后source csh.cshrc ...

你的系统环境是bashrc 。所以你必须要切换到chs才能source 两个环境语法都不一样 你怎么source

网友:
默认的是bash?然后需要切换?你可以看下系统默认的环境变量,里面有相互调用的语句。所以你要切换之后,相当于已经source过.cshrc了。所以系统默认的.cshrc一般不能直接复制过来用。自己修改下。或者直接建一个空文件,把需要写的东西填好就行。另外,切换shell只要命令csh就好了。不需要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系统环境是bashrc 。所以你必须要切换到chs才能source 两个环境语法都不一样 你怎么source

...

搞了两个晚上没看出来是哪里操作错了,刚又看了一下。
切换shell了之后通过env查看到shell没有改变,通过echo $SHELL看也没有改变,但是通过chsh来切换的时候看见已经切换了。reboot一下之后才能真的切换成功。。。。
害得我装了3个版本的系统来看这个问题。。。。。。。。。。。。。。

楼主:
问题关闭,切换shell之后要reboot才能生效

网友C:
简单的事你弄麻烦了吧。系统的shell不是想用啥就用啥吗?随时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事你弄麻烦了吧。系统的shell不是想用啥就用啥吗?随时的吧

我也好奇为啥切个shell还要reboot。他切换系统默认shell了?也就是系统启动默认加载的sh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好奇为啥切个shell还要reboot。他切换系统默认shell了?也就是系统启动默认加载的shell?
...

我也不懂啊,但就是这样才试出来的

网友(2020-09-04):
通过csh可以临时讲bashrc切换到cshell,但是重新打开一个terminal 还需要重复操作才能执行csh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