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CIE SR-IOV问题讨论

楼主(2020-05-28):
最近在做一个模块需要支持SR-IOV功能,这个模块是一个pcie可以访问到的设备,想问一下有没有做过的大佬,这功能是要做在模块内部还是做在外面统一管理好?
是否有比较的好的想法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A:
应该内部吧。看看PCIe协议VF相关。就是为了省去原始操作系统帮着虚拟机处理相关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内部吧。看看PCIe协议VF相关。就是为了省去原始操作系统帮着虚拟机处理相关操作。 ...

我最初的想法也是想做到内部,但是受限于我们有的IP是买的别人家的,所以说最好是搞成统一的,放在外面统一管理。不知大佬对这一块有啥看法

网友A:
我不是大佬,只是技术讨论而已。我也没实现过。只是略懂点pcie协议而已。既然有限制,那就别动别人ip,否则出事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大佬,只是技术讨论而已。我也没实现过。只是略懂点pcie协议而已。既然有限制,那就别动别人ip,否则 ...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soc内部会有7个module需要跟pcie交互,都需要实现这个sr-iov,其中有两个module不能动。所以我在考虑将其在外面单独拉一个module来实现,通过这个module实现pcie与这7个module交互,实现sr-iov功能,你看这种方式可行吗

网友A:
不太了解您这需求。sr-iov和module有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了解您这需求。sr-iov和module有啥关系?

就那网络来说吧,我想通过pcie的sr-iov功能,将其虚出8个vf来。每个vf分配给不同的vm这样的需求。需要添加一些vf需要支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