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下finesim+vcs可以混合仿真cdl+verilog网表么?

楼主(2020-05-28):
想用finesim+vcs进行混仿,模拟有4个cdl文件,是不同的人做的,top级的综合是数字人员写的代码,由PR综合后,生成.v文件现在想用PR的.v文件+cdl文件+标准单元cdl文件和IO标准单元cdl文件合起来进行top级的仿真
方法想了以下几种:
1.把.v文件用v2s指令转换成spice网表,但是转换后的单元PIN顺序和其他几个cdl文件的PIN顺序对不上,那么就不能仿真
2.采用finesim+vcs进行混合仿真,研究了很多教程和实例,都无法顺利仿起来
想问一下用过finesim的朋友,可以用finesim+vcs进行cdl+verilog的数模混仿么?

网友A:
pin 顺序对不上,就手工改对上。我就这个笨办法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 顺序对不上,就手工改对上。我就这个笨办法来做的

太多了,所有数字标准单元的pin顺序都对不上,挨个改一遍太费时间了,所以一直想找快捷简单的方法,让软件自动对一遍

网友B:
用hsim和vcs试过,可以。感觉finesim应该也一样吧?这个没试过。

网友:
finesim+vcs是做spice+verilog仿真的,如你的cdl文件是兼容spice格式的那种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hsim和vcs试过,可以。感觉finesim应该也一样吧?这个没试过。

哦,那估计可以的,好吧,我继续试试

网友(2024-09-08):
可以分享一下finesim的安装包嘛?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