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

楼主(2020-05-28):
linux 安装ADS 已破解 就是启动不了

ADS一直启动不了,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

ADS一直启动不了,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单独启动AD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启动ADS呢?

试了一下,不知道这样可以吗?如图示 还是启动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不知道这样可以吗?如图示 还是启动不了

继续,点OK之后能启动才算。不然估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点OK之后能启动才算。不然估计不行。

点ok 之后,还是启动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ok 之后,还是启动不了

那应该是破解失败了。你启动license server的时候验证通过了?

网友B:
配置一下LIC ,这个软件第一次用需要进软件配置一下的

网友C:
哇,linux版本的ADS跟win版的ADS是同一个软件么,界面看着差异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破解失败了。你启动license server的时候验证通过了?

是通过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哇,linux版本的ADS跟win版的ADS是同一个软件么,界面看着差异很大

界面一样啊....这个是启动的时候的组件选择界面,可以隐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界面一样啊....这个是启动的时候的组件选择界面,可以隐藏的。

这个版本的ADS和所用虚拟机好像不兼容!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一下LIC ,这个软件第一次用需要进软件配置一下的

是的,配置一下就可以了,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linux版本的ADS跟win版的ADS是同一个软件么,界面看着差异很大

我也是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