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转换skill脚本

楼主(2020-05-28):
这是在EETOP上抄写脚本,那个帖子好多年前的了,询问问题也得不到回应,所以重开一贴询问,希望大牛帮忙解答。脚本如下
我用这个脚本是为了将一个library下的所有schematic从SMIC工艺下转换为Huali,比如n09_ckt转换为nrvt_ckt,但是W和L值不改变。我使用下面脚本之后,遇到如图情况。希望有大牛帮忙解答,或者有skill学习资料帮忙分享一下,适合初学者的最好。万分感谢。

procedure(replace_dev(myWorkLib source_lib source_dev target_lib target_dev)
let((cell_list sch_cv targetId w l)
cell_list=ddGetObj(myWorkLib)~>cells~>name
foreach(cell cell_list
   sch_cv = dbOpenCellViewByType(myWorkLib cell "schematic" "schematic" "a")
   if(sch_cv then
      foreach(inst sch_cv~>instances
        if(inst~>cellName == source_dev && inst~>libName == source_lib then
          targetId=dbOpenCellViewByType(target_lib target_dev "symbol"  ""  "r")
          if(targetId then
             w=inst~>w
             l=inst~>l
             inst~>master=targetId
             inst~>w=w
             ;;need trigger callback for "w"
             inst~>l=l
            ;;need trigger callback  for "l“
            dbClose(targetId)
          );if
        );if
        );foreach
     dbSave(sch_cv)
     dbClose(sch_cv)
   );if
);foreach
);let
);procedure

这是脚本运行完的样子,w l 值在这里是对的

这是脚本运行完的样子,w  l  值在这里是对的

这是q一下看到的,W L变成了默认值,而不是之前的值

这是q一下看到的,W  L变成了默认值,而不是之前的值

楼主:
经过trumen这位大牛的帮助脚本完善了,主要为在原来脚本写着need trigger callback  for“?”的地方插入
5楼trumen的脚本,再次感谢turmen

由于怕抄写错误,直接贴上拍照,由于内网截图不能外传,大家就将就看吧

由于怕抄写错误,直接贴上拍照,由于内网截图不能外传,大家就将就看吧

网友A:
参数时后台写进去了,但是没有执行callback,CDF中的参数并没有实时更新导致的。cadence有提供一个专门针对这种情况的skill 脚本CCSinvokeCdfCallback.il 。可以去Cadence官网看看

网友(2020-07-10):
请问楼主这个具体是怎么操作的?这个能把整个芯片电路转换过去吗?

网友:
电阻电容是不是需要另外改变脚本里的参数然后运行?

网友:
端口数量不一致可以用么?

网友(2020-09-01):
引用 楼主:
经过trumen这位大牛的帮助脚本完善了,主要为在原来脚本写着need trigger callback  for“?”的地方插入
5 ...

你好,这里面哪些参数要改成实际的?比如:myWorkLib。谢谢哈。
参考了,但没成功。

网友:
你好,请问这个是在CIW窗口load进去么?我load完有*Error" eval:undefined function -losd 的错误,是东部15ba转到18ba工艺上的,器件名相同

网友:
你好,请问这个函数怎么调用啊?

楼主(2020-10-15):
统一回复一下  我是一个很垃圾的layout   对于端口不一致问题这个不清楚  skill也是一知半解  ,简单说一下脚本 。 在ciw处load脚本  load后面加空格  再加路径 路径用 “ ”引住。
之后再ciw中输入 replace_drv(****)脚本的第一行
将()内的每个参数用  “ ”  引住  然后将myworklib改为要更改的库    source_lib改为原始工艺库名字 source_dev改为原始管子名字  target_lib  改为要更改到的工艺库名字  target_drv改为要更改到的管子的名字。
注意 括号内的参数一定要用  “  ”  引住   每个参数中间最好用空格隔开

楼主(2020-12-21):
在简单的说下脚本使用方法:
1、在ciw处输入load  空格  “路径”   回车
2、在ciw处输入replace_dev(要更改库的名字   原始工艺库名字 原始器件名字  现在工艺库名字  现在器件名字)  回车
目前一次只能更改一种管子  ,要更改多种管子需要重复步骤2目前这个脚本只可以转换管子,电容电阻不可以转换,对于端口不一致问题没有尝试过 。

网友:
very good skill for replace process

网友B(2021-02-03):
楼主你好
load 脚本,这行报错呀
(foreach pName list("fw" "l" "w")

网友C(2021-03-29):
所以 cdfGetInst 这个callback 文件是 cadence 自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 cdfGetInst 这个callback 文件是 cadence 自带的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load 脚本,这行报错呀
(foreach pName list("fw" "l" "w")

有可能是工艺不一样,你去cdf里面看一下你的参数是什么样的
fw是finger    l是length  w是width

网友C:
多谢楼主 我正在写 华虹到SMIC的 哈哈

网友(2021-05-07):
引用 网友C:
多谢楼主 我正在写 华虹到SMIC的 哈哈

大佬救命,能不能分享下skill呀~~

网友:
同求,正在转tsmc到smic 40的工艺,现在发现callback回传不了tsmc的W参数。我直接用的replace,没用脚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trumen这位大牛的帮助脚本完善了,主要为在原来脚本写着need trigger callback  for“?”的地方插入
5 ...

楼主,按你新的这个弄参数还是默认的,没换过来,不知道怎么改了,纯小白。

网友D:
请问您skill脚本语言是怎么学习的呢?我也想学,但苦于没有找到入门的,感谢~

网友E(2021-06-09):
引用 楼主:
在简单的说下脚本使用方法:
1、在ciw处输入load  空格  “路径”   回车
2、在ciw处输入replace_dev(要更 ...

楼主好,您在之前说  写replace()的时候要用“” 引注要改的相应项 但是这里又没有用“”, 哪个正确呢? 谢谢!

网友:
Hi 楼主,
我是tsmc180  转  tsmc90  我写的和你没什么出入,执行之后也不报错,但结果是什么也没改,能帮忙看一下我哪里搞错了么,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您在之前说  写replace()的时候要用“” 引注要改的相应项 但是这里又没有用“”, 哪个正确呢? ...

楼主  我写了一个 tsmc180 转 tsmc90   执行起来没有报错   但是结果却什么也没改过来~~~ 怎么回事呢~~望回复!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楼主  我写了一个 tsmc180 转 tsmc90   执行起来没有报错   但是结果却什么也没改过来~~~ 怎么回事呢~~望 ...

搞定了  有个地方写错了 Name  写成了 Nmae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skill脚本语言是怎么学习的呢?我也想学,但苦于没有找到入门的,感谢~ ...

我对skill也是一知半解,就在论坛上看一些脚本。目前我也就能在论坛上的脚本改下,自己不会创作。你可以在论坛上搜一下。有一些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定了  有个地方写错了 Name  写成了 Nmae

能使用就好,我也不经常逛论坛。有时候不能及时回复。

网友:
现收藏 以后用到的时候可以哪来看看

网友(2021-08-13):
引用 楼主:
经过trumen这位大牛的帮助脚本完善了,主要为在原来脚本写着need trigger callback  for“?”的地方插入
5 ...

网友F:
我照着写了一个,运行的时候提示说sch_cv是unbound variable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照着写了一个,运行的时候提示说sch_cv是unbound variable是怎么回事呢

脚本load时错误还是运行时错误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脚本load时错误还是运行时错误呢?

没事了,是我自己的问题,代码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事了,是我自己的问题,代码打错了

能用就好,有问题多多交流,互相学习。

网友:
试了一下真的有用,谢谢楼主

网友(2021-09-15):
我这用的时候会报error:undefined function --- cdfFindparamByName 导致中断程序,但是实际对单个器件是可以整体脚本实现器件替换的;有大神知道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中断吗?

网友G(2021-11-03):
引用 楼主:
经过trumen这位大牛的帮助脚本完善了,主要为在原来脚本写着need trigger callback  for“?”的地方插入
5 ...

foreach pName list("fw" "l" "w" )
请问这一行里的参数列表该如何确定?从哪里可以查找到呢?这里fw和上边的fingerW应该是对应的吧,为什么引用的名字不一样,求解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foreach pName list("fw" "l" "w" )
请问这一行里的参数列表该如何确定?从哪里可以查找到呢?这里fw和上 ...

你看一下这个帖子http://bbs.eetop.cn/thread-454996-1-1.html
里面有提取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foreach pName list("fw" "l" "w" )
请问这一行里的参数列表该如何确定?从哪里可以查找到呢?这里fw和上 ...

你也可以在CIW上tools>CDF>edit>然后进入你的工艺库,看里面每种管子各个参数,你说的fingerW也许定义的时候交FW或者fw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也可以在CIW上tools>CDF>edit>然后进入你的工艺库,看里面每种管子各个参数,你说的fingerW也许定义的 ...

多谢解答我的意思是前面赋值时时w/l/nf这三个参数,这个是传递参数,但是后边foreach 那一句 引用了 fw/l/w 这三个参数,这两组参数显然不一样,后边那个是如何决定的?毕竟有那么多的参数,选择上有什么讲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谢解答我的意思是前面赋值时时w/l/nf这三个参数,这个是传递参数,但是后边foreach 那一句 引用了 fw/l ...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工艺,前一个工艺的finger with定义为nf,后面一个工艺的finger with定义为fw。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工艺,前一个工艺的finger with定义为nf,后面一个工艺的finger with定义为fw。  ...

不好意思有点啰嗦哈,不过nf不是和另外一个工艺的fingers是对应的吗, 并且nf应该是指number of fingers吧。如有理解不对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有点啰嗦哈,不过nf不是和另外一个工艺的fingers是对应的吗, 并且nf应该是指number of fingers ...

是的nf是number finger。fw是finger with 。
(fw  w  l )这个是callback时候要把这几个参数重新写回,和上面的(nf w l)没多大关系。

网友H(2022-01-10):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  我是一个很垃圾的layout   对于端口不一致问题这个不清楚  skill也是一知半解  ,简单说一下 ...

你好,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MyworkLib 识别不出来 , 能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吗?

eplace_dev("/home/Project/AS1202/TEST" "tsmc18" "nmos5v_mac" "smic18bcdepi" "n50_ckt")
*WARNING* ddGetObj: lib name '/home/richardchen/Project/AS1202/TEST' is not a legal library name.
nil
replace_dev("TEST" "tsmc18" "nmos5v_mac" "smic18bcdepi" "n50_ckt")
*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myWorkLlib

网友(2022-04-07):
引用 网友H:
你好,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MyworkLib 识别不出来 , 能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吗?

兄弟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数时后台写进去了,但是没有执行callback,CDF中的参数并没有实时更新导致的。cadence有提供一个专门针对 ...

这个不太好,运行时间太长,不适合批量替换工艺的时候使用,自己写一个对单个instance callback最好

网友I(2022-05-07):
解决了吗?

网友(2022-07-21):
马克
关键字
工艺转换 脚本

网友(2022-10-12):
引用 网友H:
你好,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MyworkLib 识别不出来 , 能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吗?

我也遇到了,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解决了吗?

请问你这边解决了吗

网友:
大家以楼主发的图片为准 楼主发的代码第五行myWorkLib 多了一个l会引起 *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myWorkLlib 这个问题

网友(2022-11-21):
mark,需要细看

网友(2023-04-25):
端口匹配的法,将电路导成edif200文件,采用搜索替换的方式也能转库

网友:
请问下有遇到转换成功后,不能仿真的情况吗smic 转smic 的情况下

网友J(2023-05-31):
大佬,能帮我看一下我哪里出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佬,能帮我看一下我哪里出错了吗?

analoglib这个不是工艺库吧,不知道可不可以替换。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analoglib这个不是工艺库吧,不知道可不可以替换。我也不是很清楚

已经解决了,感谢楼主分享脚本

网友:
这个非常实用,谢谢了

网友K(2023-10-18):
引用 楼主:
经过trumen这位大牛的帮助脚本完善了,主要为在原来脚本写着need trigger callback  for“?”的地方插入
5 ...

有部分mos管转换成功,有一部分的mos管没转换成功是怎么回事呢?CIW报的error:parameter of oldcell is not definded in newLib——paramT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部分mos管转换成功,有一部分的mos管没转换成功是怎么回事呢?CIW报的error:parameter of oldcell is  ...

脚本一点没改吗?都是mos管是吧,电容电阻要改下脚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脚本一点没改吗?都是mos管是吧,电容电阻要改下脚本的。

脚本没改哦,就只改了pmos管

网友K:
引用 楼主:
脚本一点没改吗?都是mos管是吧,电容电阻要改下脚本的。

如果要改电阻电容的话,脚本怎么修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要改电阻电容的话,脚本怎么修改呢?

从照片上代码的第十行开始,把参数换成电容电阻的,你其他管子换不了有可能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L:
How do I use it ?

楼主:
引用 网友L:
How do I use it ?

看看帖子,前几页有介绍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从照片上代码的第十行开始,把参数换成电容电阻的,你其他管子换不了有可能也是这个问题。
...

不是很理解,先撇开电阻电容,单纯看mos管,能举个例子看看怎么修改吗?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很理解,先撇开电阻电容,单纯看mos管,能举个例子看看怎么修改吗?麻烦了
...

w=inst~>w   /取出原始管子的width赋值给w
l=inst~>l      /取出原始管子的length赋值给l
inst~>master=targetId  /将原始管子I替换为目标管子
inst~>w=w   /将原始width赋值给新管子
inst~>l=l      /将原始length赋值给新管子

可以再脚本里插入println(“aaa”)就是输出个aaa,看看脚本运行到这里没有,有助于debug,看看脚本运行到哪里停止了

网友(2024-02-06):
楼主,我用你这个脚本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CIW窗口敲击一次只能替换电路里的一个器件,就比如电路里同样的P管电流镜有6组管子,就只能替换一组管子,且CIW窗口会报错:
*Error* fprintf/sprintf: format spec. incompatible with data - "Format is '%s': invalid value for required device property '%s - %s!', argument #3 is nil"
这个错在敲击完第六次,将电路里的六组电流镜都替换后,再敲击一次就没有了,就只显示完成了哪些电路图里的器件替换
虽然会报错但还是能用只是每次只能替换一个,如果一个库里的电路有很多,且每一个电路都有很多相应的管子,那要在CIW窗口敲击无数次才能完成替换呀,这不是很麻烦,楼主没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2024-04-28):
楼主,代码load 报 :too few arguments(at least 2 expected,1 given),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cadence 版本ic617

网友(2024-05-28):
引用 楼主:
在简单的说下脚本使用方法:
1、在ciw处输入load  空格  “路径”   回车
2、在ciw处输入replace_dev(要更 ...

楼主您好,我load第二行的时候,报错:unbound variable - LC2061,LC2061是我要换管子D的库的名字

网友:
关注  skill菜鸟前来报到

网友(2024-07-26):
引用 楼主:
在简单的说下脚本使用方法:
1、在ciw处输入load  空格  “路径”   回车
2、在ciw处输入replace_dev(要更 ...

第二步回车之后报这个错,电路图也没改,咋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定了  有个地方写错了 Name  写成了 Nmae

这个错请问知道为啥吗
u

网友M(2024-10-14):
想请问一下,同一厂家的工艺进行切换,BJT管 原来的工艺narrow值默认是0.2,新的工艺narrow值是0.13 怎么替换呢?现在q一下显示的是0.13,但是原理图上的信息确是以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想请问一下,同一厂家的工艺进行切换,BJT管 原来的工艺narrow值默认是0.2,新的工艺narrow值是0.13 怎么替 ...

是二楼的脚本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二楼的脚本吗?

没有脚本目前

网友(2025-09-19):
成功了,回来感谢楼主,值得注意的是:要想把器件的尺寸改的一模一样,需要自己根据工艺CDF定义fingers,width等(也就是楼主发的11、12、13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