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R电路设计

楼主(2020-05-28):
我在网上找了一个0.13um 3.3V电源电压的BGR电路,能把他改成一个0.18um 5V电源电压BGR电路,输出电流为50uA吗?

楼主:
顶一下,求大佬解答

网友A:
兄嘚,你好歹也导出个cdl网表出来啊

网友B:
参数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嘚,你好歹也导出个cdl网表出来啊

我就是找到这个结构,参数我也看不清,想问问这个能不能改成0.18um 5V电源的BGR

网友C:
这种结构应当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看不清楚

我就是找到这个结构,参数我也看不清,想问问这个能不能改成0.18um 5V电源的BGR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应当是没问题的

是不是调整器件参数就可以?调了半天也没调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调整器件参数就可以?调了半天也没调出来

对的,照理来说电压高应该更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照理来说电压高应该更好做

好的,谢谢

网友D:
这个主要和三极管以及电阻比例相关,感觉只要电路没有偏到不工作,应该差不多好用啊。对了,电阻值要注意一下,估计是电阻值差了,所以输出电压导致电路工作状态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要和三极管以及电阻比例相关,感觉只要电路没有偏到不工作,应该差不多好用啊。对了,电阻值要注意一 ...

好的,谢谢

网友:
结构应该可以,不用具体的参数你得自己再重新设计下

网友(2021-04-12):
楼主,能分享一下你调完的参数吗?

网友:
3.3V往5V转没问题,理由:
1、电压裕度足够;
2、内部没有跨压;
因为电压裕度够了,LZ还可以试试把PMOS电流镜改成Cascode PMOS电流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