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skill转换工艺

楼主(2020-05-28):
这是在EETOP上抄写脚本,那个帖子好多年前的了,询问问题也得不到回应,所以重开一贴询问,希望大牛帮忙解答。脚本如下
我用这个脚本是为了将一个library下的所有schematic从SMIC工艺下转换为Huali,比如n09_ckt转换为nrvt_ckt,但是W和L值不改变。我使用下面脚本之后,遇到如图情况。希望有大牛帮忙解答,或者有skill学习资料帮忙分享一下,适合初学者的最好。万分感谢。

procedure(replace_dev(myWorkLib source_lib source_dev target_lib target_dev)
let((cell_list sch_cv targetId w l)
cell_list=ddGetObj(myWorkLib)~>cells~>name
foreach(cell cell_list
   sch_cv = dbOpenCellViewByType(myWorkLlib cell "schematic" "schematic" "a")
   if(sch_cv then
      foreach(inst sch_cv~>instances
        if(inst~>cellName == source_dev && inst~>libName == source_lib then
          targetId=dbOpenCellViewByType(target_lib target_dev "symbol"  ""  "r")
          if(targetId then
             w=inst~>w
             l=inst~>l
             inst~>master=targetId
             inst~>w=w
             ;;need trigger callback for "w"
             inst~>l=l
            ;;need trigger callback  for "l“
            dbClose(targetId)
          );if
        );if
        );foreach
     dbSave(sch_cv)
     dbClose(sch_cv)
   );if
);foreach
);let
);procedure

这是脚本运行完的样子,w l 值在这里是对的

这是q一下看到的,W L变成了默认值,而不是之前的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我也看到了callback,但是不大理解,你能就上个脚本改变一下吗?有人说用这个脚本解决了。
...

cdfgData = cdfGetInstCDF(instance)       ;;取CDF数据
(foreach pName list("fw" "l" "m")            ;;要触发callBack的参数列表
    param = cdfFindParamByName(cdfgData pName)
    (when param~>callback
          evalstring(param~>callback)       ;;挨个触发
    )
)

大概是这样子

网友A:
可以先把要传递的参数保存下来,把旧的删除,再在原来的位置上放置一个新的instance,把参数写入,触发callback。
这样做前提是两个库的symbol完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把要传递的参数保存下来,把旧的删除,再在原来的位置上放置一个新的instance,把参数写入,触发call ...

感谢你的回复,我也看到了callback,但是不大理解,你能就上个脚本改变一下吗?有人说用这个脚本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fgData = cdfGetInstCDF(instance)       ;;取CDF数据
(foreach pName list("fw" "l" "m")             ...

感谢你的回复,通过你的脚本解决了问题,万分感谢,将你的解答置顶了,希望不要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fgData = cdfGetInstCDF(instance)       ;;取CDF数据
(foreach pName list("fw" "l" "m")             ...

谢谢你的回复  我把你写的插入在了我的need trigger callback for "?"  哪里了   数据插入回去了 万分感谢你的解答

网友(2020-08-07):
我也再找同样的方案,但是不会skill编程。 请问楼主能否分享完成后的脚本?

网友(2020-09-07):
请问一下怎么调用这个函数啊

网友:
你好 函数怎么使用 求指导

网友:
为啥不出一个cdl,sp啥的然后用别的语言处理,然后再steamin进去

楼主(2020-10-15):
有问题可以移步这个帖子看看 不知道为啥我发了两个帖子不在一起  http://bbs.eetop.cn/thread-880055-1-1.html

网友B(2020-12-22):
这个是我按照帖子做的 不太明白哪里出了问题 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按照帖子做的 不太明白哪里出了问题 不能使用

图1.2.3使用方法是正确的  你可以去CDF中看一下你的参数,w、l、nf是否相对应,有可能在你的pdk中这几个参数不一样

网友(2021-01-31):
请教各位大神,使用楼主方法可以替换,但是替换后,管子的AS,AD等参数没有替换过来,只是替换了L/W/finger等。这个应该如何处理呢。
是那个callback没有触发吗?已经按照帖子添加了callback语句。
另外,如果最小沟长,比如旧库length=500n,换成新库后最小length变为600n了。换到新库依然还是500n,没有自动变为600n。这个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请问如果改 edif out -> 处理 -> edif in 是否也可以?

网友C(2023-10-24):
Excuse me. How to use this skill script ?

楼主:
引用 网友C:
Excuse me. How to use this skill script ?

https://bbs.eetop.cn/thread-880055-1-1.html

看看这个帖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