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根轨迹怎么用来设计LDO

楼主(2020-05-28):
今天在看根轨迹资料,感觉根轨迹是用来寻找合适的K值。对于一个LDO如果我的环路增益已经固定了,那么根轨迹还能用来干什么,这里不明白请大家解惑,谢谢!

网友A:
LDO的环路增益不可能固定的
你输出驱动1uA或者驱动100mA,输出级的增益差距大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的环路增益不可能固定的
你输出驱动1uA或者驱动100mA,输出级的增益差距大了去了
...

你说的有道理,输出功率的MOS管的尺寸一般取决负载电流大小,输出级的增益一般根据电流取值而不是增益,因此我只取满足输出负载和功率损耗的最小值,所以不关系输出功率级的增益。

网友(2022-07-14):
狭义根轨迹的变量是环路的增益K,天生就假设了P/Z是固定的;
对于电路设计用处不大;
真正有用的是广义根轨迹,任意的变量,可以是某个零极点的位置,
也可以是负载电容的大小,也可以是负载电流的大小;
但是一直找不到现成的toolbox来干这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