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仿真方法

楼主(2020-05-28):
我想仿真下buck电路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温漂的关系。横坐标是输入电压(或者温度)纵坐标是输出电压,不知道怎么仿真,求助下。

网友A:
DC sweep?
desing variable & temperature

网友:
DC扫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 sweep?
desing variable & temperature

不是这个,听说要用到计算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听说要用到计算器

我的理解是用计算器来构造函数的,而构造函数需要一些基本的仿真结果,比如瞬态(Tran)电压值,直流扫描(DC sweep)电压值.我想LZ想要的应该是这些基本的仿真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用计算器来构造函数的,而构造函数需要一些基本的仿真结果,比如瞬态(Tran)电压值,直流扫描(DC ...

那我是要把这些基本值都仿真出来,然后再构造出函数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是要把这些基本值都仿真出来,然后再构造出函数是吗?

图1仿真届面-选择dc类型,温度扫描
图2计算器-选择sweep_dc里面的vs(voltage sweep),选择要获得的输出电压,保存为Outputs即可。

其实还是要用计算器的,除非都熟悉了基本的数据格式(vt,vs,vf等)和电路端口·····

仿真选项

仿真选项

计算器届面

计算器届面

网友B:
别人是仿真Buck,Buck没有DC值,而是需要跑transient才能得到电压值。所以你可以做parameter sweep,然后得到电压值,放到matlab中进行画图,我猜测你是想写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人是仿真Buck,Buck没有DC值,而是需要跑transient才能得到电压值。所以你可以做parameter sweep,然后得 ...

还没到写论文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仿真届面-选择dc类型,温度扫描
图2计算器-选择sweep_dc里面的vs(voltage sweep),选择要获得的输 ...

好的,我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仿真届面-选择dc类型,温度扫描
图2计算器-选择sweep_dc里面的vs(voltage sweep),选择要获得的输 ...

是这样仿真吗?

网友C:
楼主做的是一个buck类型的dc-d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的是一个buck类型的dc-dc吗?

是的

网友:
对于dc-dc来说,楼主应该关心的是line regulation和load regulation,方法是对电路进行瞬态仿真,让输入电压有一个跳变(line regulation)或者负载有一个跳变(load regulation),这样就可以知道电路对输入电压和负载变化的反应能力。

对于楼主提出的仿真输出电压随输入电压变化,我觉得不太靠谱,尤其是利用dc扫描的方法。dc-dc里面有振荡器,这东西在dc情况下是不干活的。所以楼主采用dc扫描的方法最多也就是可以看看dc-dc内部带隙、放大器等模块的电流电压,绝对不会看到dc-dc模块的输出电压功能是否正常,更别提dc-dc的性能了。

Buck dc-dc里面还有其它模块,比如pfm和pwm模式如何转换;如何判断P型功率管漏极电压过零;保护电路如何保护,各个保护电路直接是否有优先级等等。这些东西很大一部分都需要楼主自己用管子搭出数字电路来实现-楼主就慢慢折腾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仿真吗?

扫描温度55-125?我平时是这样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温度55-125?我平时是这样设置的

仿真出来结果不太对,dc某些温度输出值和tran仿真出来的输出值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出来结果不太对,dc某些温度输出值和tran仿真出来的输出值不同

对于dc-dc来说,楼主应该关心的是line regulation和load regulation,方法是对电路进行瞬态仿真,让输入电压有一个跳变(line regulation)或者负载有一个跳变(load regulation),这样就可以知道电路对输入电压和负载变化的反应能力。

对于楼主提出的仿真输出电压随输入电压变化,我觉得不太靠谱,尤其是利用dc扫描的方法。dc-dc里面有振荡器,这东西在dc情况下是不干活的。所以楼主采用dc扫描的方法最多也就是可以看看dc-dc内部带隙、放大器等模块的电流电压,绝对不会看到dc-dc模块的输出电压功能是否正常,更别提dc-dc的性能了。

Buck dc-dc里面还有其它模块,比如pfm和pwm模式如何转换;如何判断P型功率管漏极电压过零;保护电路如何保护,各个保护电路直接是否有优先级等等。这些东西很大一部分都需要楼主自己用管子搭出数字电路来实现-楼主就慢慢折腾吧

1、这个输出值的不同有可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差别有多大?2、按照15楼的说法,如果振荡器在dc扫描过程中不工作,那dc的结果是不合理的。

没做过dc-dc,思考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