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的设计

楼主(2020-05-28):
最近在设计一个如图所示的放大器,我看着是一个两级运放,第一级是共源,第二级是共栅,,之前有设计过折叠共源共栅的放大器,但这种两级之间有电流流动,由于是设计新手,不知道如何入手,有没有大哥能指点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新人回答,感觉Px1a、b、c、d和以前的折叠是一样的,ad一个电流源,bc一个电流源,不过是分开来了,主要应该看a、b中间那个线或者cd中间的vp的作用吧

网友A:
你要把完整的电路图贴上,这看起来有点像折叠

网友:
我重新画了一下,新手,仅供参考

网友:
这是二级放大器吗?怎么看着像折叠共源共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把完整的电路图贴上,这看起来有点像折叠

这是完整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完整的电路图

这就是折叠的吧,然后通过sensing到的电流去改变biasing,文章里写了一个dynamic bias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