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好哥哥来说下您是怎样学ic验证的啊

楼主(2020-05-28):
诶~~新手菜鸡想学验证....了解数电,了解verilog,了解systemverilog语法,想按照大学时学习C语言的一样刷题学习但是找不到题做,所以向哥哥们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学习途径之类的....

网友:
验证没有项目驱动不好学。不如学学设计用FPGA练手吧。

网友:
赞同项目驱动
或者叫个好哥哥一个写 design,一个人写 tb

网友:
了解一些sv语法后就可以看 uvm primer 或者 白皮书了,自己搭个验证环境把书中代码下载下来,先按照他的一步一步做下来。再自己没有参考的情况下从0开始搭平台,debug。这样对uvm平台应该就差不多入门了。

网友:
去公司跟着项目混,像你这种完全没有基础并且没有人带的情况下,自学难度不小

网友:
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背书。把绿皮书和白皮书的主要内容都背下来,不需要一字不落,但得保证信手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