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 时序分析求助

楼主(2020-05-29):
各位前辈们,小弟初学fpga有不懂的地方求教。
分析时序的时候加了100MHz的时序约束,但是timing report的slack和requirement还是显示无穷大,按理说requirement应该是10啊

器件是:xc7a35tftg256-2

请大神们不吝赐教
---------------------------再加张图,clock_reports如下:
Clock Report

Attributes
  P: Propagated
  G: Generated
  A: Auto-derived
  R: Renamed
  V: Virtual
  I: Inverted
  S: Pin phase-shifted with Latency mode

Clock  Period(ns)  Waveform(ns)   Attributes  Sources
clk1   10.000      {0.000 5.000}  P           {clk}

====================================================
Generated Clocks
====================================================

====================================================
User Uncertainty
====================================================

====================================================
User Jitter
====================================================

网友A:
你的问题是啥?为啥显示无限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是啥?为啥显示无限大?

是的,按理说加了时钟约束requirement和slack应该是有限的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