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SMIC18的衬底连接问题

楼主(2020-05-29):
本人是版图新手,最近做了个可编程分频器,画完版图做LVS出现错误

LVS_2error

LVS_2error

1.按照错误提示似乎是指我的电源网络和引脚全都丢失了?我是先Layout XL—>Generate All From Source 然后摆放器件并连线,原理图有更改的地方都update过了,不过在做LVS时候因为虚拟机破解有问题不能用,于是拷到别人的虚拟机上做的LVS,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2.

ERC提示nmos衬底连接出错

ERC提示nmos衬底连接出错
这是 LVS 中 ERC Results 报错,我看了下都是 p-well 连接到 非地节点 ,对于这个我有些疑惑,画的时候对所有NMOS我已经通过bodytie type 将衬底一一连接到地,

NMOS衬底连接

NMOS衬底连接
如图所示,这样做是存在什么不对的地方吗?这里说p-well 是不是要我用pw层画一个大的p衬底把所有器件包含在内,但是找不到M1-PW的通孔把它连接到GND。请教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

3.关于PMOS的衬底连接虽然在LVS时候没有报错,但是DRC时却报错,
这两个分别是我用 bodytie tape 和 M1-NW 通孔做的衬底连接(n阱连接),都连在VCC上,两种方式DRC时都提示错误,并且存在两种错误(图放在最下面):
第一种:“Dimension of an NW region not connected to the most positive power supply is >= 2.10um, which net name including VDD or VCC
DRC doesn't check NW resistor region”——意思似乎是我的NW层连接到最高电位的尺寸需要大于 2.10um
第二种:“AA Area is >= 0.20um”——通孔和body type拉出来的有源区面积都要大于 0.20um,对于通孔我似乎可以任意更改AA面积  ,但是MOS管的AA我改到200nm就报错

本人因为指导老师要求在毕业设计中加入版图部分,之前学的东西基本上都不记得了,所以重新开始学习画版图,有很多地方不懂,遇到问题解决不了,所以来请教下各位前辈,希望各位能帮我指正一下错误,万分感谢!!

网友A:
都没有打上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没有打上pin

感谢!

网友(2021-03-30):
你的意思是阱连接的实现方式就是通过bodytie连接?

网友(2023-03-01):
你好,我想问下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回复里面的pin是什么意思?layout中再添加一个通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没有打上pin

你好,我想问下这个打上pin是什么意思?再添加一个通孔吗?

网友:
就是对应金属的text层,将port里丢失的名称放在对应的走线上